每次开机 关机之后 都要刷BIOS

楼主(2012-07-26):
修了一个HP  4326S  AMD CPU   本来不亮机的,后来刷亮机了,悲剧来了,装好再开,电流跳变跟刷BIOS之前一样,郁闷,后来又接着刷, 又开机了。开机之后一关,BIOS又坏了,又刷又好了。反复这样。 换过BIOS芯片   IO     供电正常。 没思路了,实在想不出BIOS为什么这么爱坏? 而且是一关机就不可以了,是正常情况下关机的。求高手

网友:
高手往那走?》

网友:
BISO 周围是不是腐蚀了,以前遇见过, 周围的电阻不良了

网友:
我有一片进系统掉电 的  正在抓头

网友:
重新安装个系统呢?

网友:
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

网友:
怀疑是周围的小元件有漏电了吧,我是菜鸟,瞎猜的。

网友:
换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