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系列显卡代用问题

楼主(2012-07-26):
手上接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器,是显卡门通病,显卡型号是G86-703-A2 。  客户说要换改良的,于是从网上定回G86-771-A2 显卡换上,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花屏,比以前还严重,是那种分三屏而且很花,以为是显卡没焊好,二次加焊现象一样,再换上一个新的771现象还是一样的  ,奔溃!!!!!  后来想想好像论坛有人说过771 和703不能代用的。到网上找卖芯片的商家  也说这771  703 不兼容。而且这种703或者730  没有改良的版本!!!       总结今天维修体会: 771  770  740  750  通用, 703  730  通用 , 771代703 730  会严重花屏或黑屏 <不要认为是显卡问题哦》 ,最重要的一点 现在很多商家说731是703  730 的改良版,其实703 730根本没有改良版本。731也不通用703  730  。 同行们在网上买703  730买测试的就行了 ,因为网上卖的703  730  根本没新的,卖家说是新的   很有可能是别的型号打磨的,所以买测试的比较妥当

网友:
用741 啊,我就换过,挺好用的

网友:
可以用741吗?还没试过哦

网友:
显卡门快消失了。

网友:
显卡门啊,G86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你问买芯片的店家应该清楚吧

网友:
顶星的板不可以代用,联想少数不行。其它的基本都可以代

网友:
sony的有一款一体机750用771代替logo也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