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HSTNN-Q72C待机0.01 无触发 求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2-07-26):
一台 HP G4 HSTNN-Q72C本子有待机 0.01,无触发。请高手指点 谢谢!补充客户讲述,此本子主人外出一周时没有拔掉适配器一直插在本子上充电,一周回家后开机就不触发了!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查待机,查触发,有0.01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看用适配器能开机不

网友:
首先 谢谢大家的帮忙 。电池取下来试过,一样不触发,COMS 电池取下来也试过,另外5V 和3V 都有, PU2 P2806 12脚 无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