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宏基D725 不开机

楼主(2012-07-26):
客户送来一台宏基D725  说是有进过水而且自己拆开了 我接机器后目测发现进水的痕迹很小只发现EC有点腐蚀,还有就是USB接口有被焊过的痕迹,  在处理完EC的腐蚀后就带回家放烤箱烤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电,待机0.01的电流, 点开关,不触发, 测量时发现没有3M和5M电压  待机芯片是TPS51125 供电16脚有19V电压,第8脚和17脚的电压也正常  只有1脚和6脚没有电压,查到Q25和Q26  发现从EC来的控制没有 再查到EC15脚也没, 于是想换下EC试下,可是没有,再次通电去测量Q25 Q26时发现控制又有了 而且到TPS51125的引脚也有了电压 此时3M5M也出来了,再按开机还是不触发,测量按键只有0.1V电压,查找电路得知这个电压是通过3M后面的一个输出来上拉的, 而在3M的后面那个MOS管就没有控制输出而这个控制是自己通过一个Q13的MOS管用电阻自控的,Q13有控制电压但没有输出,在更换Q13后可以触发了,但是主板没工作,电流待机有0.06 而且触发后有时电流到0.7 有时去到1.1  没有任何跳变,  想请个位师傅出出招。

网友:
搬个板登先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不好弄了
有条件 先刷bios

网友:
最近进水的好多  尤其是我们北京

网友:
是amd还intel的 看看是不是不过内存  有肯能是别桥的 问题  如果是amd 可能要考虑下 u 了

网友:
手头的宏基(易美逊)D725放好久了,装钮扣电池不触发,拔去钮扣电池自动触发到0.5几后停下来,刷过BIOS,也一样,开机键有3.3V电压,下面都没思路了,知道的大侠出来指点一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