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7-26):
我是一个新手,第一次尝试弄主板,用检测卡检测主板,不跑码。
RST、IRDY、FRAME、CLK、12V、5V各指示灯一直常亮。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才开始维修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按着时序来排除。修多了以后自然就很快判断出来了

网友:
努力不是梦, 呵呵最好找一个好的老师

网友:
没有复位,先检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步一步的按着时序来排除

网友:
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安时序来慢慢学习吧

网友:
哈哈  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4-06-13):
先查下个各项供电有没有出来,然后再判断问题

网友:
慢慢走线路吧

网友:
供电找齐了么?有时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