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EW9 黑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2-07-26):
一台 Philips  190EW9 19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能正常使用,过个20分钟左右 按下开关 再开就黑屏,直接点不亮  另外 玩30分钟左右也会自己黑屏  再开亮一下又灭!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没什么提示!“不像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显示无信号输入”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维修,从何入手?

网友:
灯管的反馈线烧断的了,拆吧

网友:
灯管问题,非专业人士勿打开, 你会后悔的

网友:
群创的屏  灯管线故障拆了重接  用热缩管绝缘  就OK

网友:
检查哈灯管呢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屏灯管虚焊,是通病了,重新焊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几位兄弟所说极是,灯管虚焊了。拆屏时一定要万分小心,祝你好运。

网友:
是灯的问题.上面都说了.我也见过很多了.通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