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难杂症,提示15秒后关机

楼主(2012-07-26):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可以开机。进入不了BIOS,按那个键都没用,但键盘是好的,按pause break键可以在这个画面停止,如果不按pause break键15秒后就关机。用USb键盘也不行。简单翻译以上的意思大致为,(USB供电超载,进入BIOS恢复你的出厂设置,系统15秒后将关闭。)如上面所说进入不了BIOS。还有就是,USb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BIOS已经刷到最新的了、不解中,坐待高人。

网友:
usb的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
是asus的板子吗   如果是的话看看是不是usb跳线没插

网友:
ec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2013-02-04):
今天也碰上了。。。 没有解决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3-04-02):
今天我也碰到了这样样的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3-07-28):
USB供电短路了

网友(2013-10-01):
今天遇到了两面了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2014-06-26):
我手上也有一片M4A88T-M LE   供电,阻值都正常,,,USB供电管拆也不行...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华硕P5K的板子上遇见过这种情况   还是报USB   15秒断电    换了个CPU对了

网友(2015-04-09):
楼上换个CPU好了,我不相信

网友A(2016-08-05):
手里也有快华硕H61报这个错误。难道没有人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也有快华硕H61报这个错误。难道没有人解决????

看一下是不是USB接口有问题,还有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