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65PM独显公共点大短

楼主(2012-07-26):
今天收到一个板子HP v3000 965PM独显,公共点大短路,怎么才能找到短路点啊?满板子都响啊

网友:
加电 摸哪里热呀

网友:
电击一电就出来了。

网友:
杀短路的有效克招是:拆(断),当断开那一路时阻值起来了就OK了;
“烧机法”是一窍门,建议新手误尝试,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也解决,虽然手烫个大泡,呵呵……

网友:
烧机大法  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