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26):
HP 4411S开机掉电,有事又能正常启动,开机掉电时测无CPU供电,

网友:
只要正常启动了使用一切正常,已加焊过CPU供电IC,

网友:
刷了个BIOS,现在开机多数能正常启动,少数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
查查cpu相关电路

网友:
BIOS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开机掉电是屏幕出图像前还是没图像就掉,要是出了图像掉的话,建议试着更换下CPU附近的胆电容看看

网友:
做一下北桥试下

网友:
我有个机器还要奇怪,偶尔掉电,有时候一天也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