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不触发,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2-07-26):
HP 4321S 板号:SX6 ,故障:进水,此板为昨天师弟修的,已经装好测试了,今天早上来到店里以后,接通电源以后,直接按了一下开关,不触发了,再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看来进水的就是麻烦,明明昨天下午都测试了一下午的,过了一夜变不触发了?
闲话不扯了,拆开直接测待机,PL6 PL7  一点抬高的迹象也没有,打开图纸,找到待机的开关电源,测得6PIN   19V  正常,7脚 LDO  无,再测4  ONLDO  还是为0 看来可能是断线或元件损坏造成的, 由图可以看到此信号是由主供电,经电阻分压后得来,不需要其它芯片控制,由于没有点位,找了好久,才找到PR95 PR96,测得PR95 左边有19V左右,经电阻以后值就为0了,看来是电阻开路了,取下来测量,阻值还是为1 不放心PR96好坏,也同时取下来测量,阻值也为1 了,这两个电阻有点大,不太好找,TW3 上面有两个一个390K 另一个150K 在第五片料板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换完电阻以后,待机正常,完成修复! 这两个芯片是不是可以代换,大致看了一下,差不多  b2

网友:
有点像 pad 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找电阻且要阻止一样,何必呢么麻烦,直接用IBM的料板找多好,有点位图好找多了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194287

网友:
那种电阻直接拉过去也可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待机芯片那进水,芯片发烫,换了两个还是一样,无思路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迩可以去查查LDO电压是否短路。       也可以看看PWM 的  3V  5V是否负载过重。 这些都会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
楼主在联盟也有号吗

网友:
有图和文字说明看起来就是爽。

网友:
LDO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堪称秒杀啊   佩服

网友(2012-09-03):
楼主,我正修这个进水的机器呢。你说的不对把。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3和5的。按下开关之后才有把?我也看电路图了,确实时序上是写插上电源有+3.3VS5和+5VS5。但是这机器却是按下开关才有的,我也很迷茫。开始以为没待机引起的不触发,最后却发现按下开关就出待机了。只不过现在其他的电压都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