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40M 加电不显

楼主(2012-07-26):
dell 640m不开机,拆机测3.3v 5v电感无电压,查保护隔离电路u2后19v能过来,但电压稍偏低,再查max8731 dcin acin 都有电压,acok无电压,正常的话acok应该是高电平,测acok对地阻值也不小,查acok是从r292,r293中间分出来的,测量这两个电阻也正常,r292上端19v电压也有,从图上看acok是max8731发出的,而后期又没拉低,就是max8731没发出来,换一片max8731测acok出来了,按开机键开机了,这款机器3.3v 5v是开机后才出

网友:
刷分!!!!!!!!!!!!!!!!!!!

悦颜浅笑 -10 喵呜
619781921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请问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学习了。讲的也很详细

网友:
有没更好的办法判定8731好坏的

网友:
静态下可以为电池充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