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 不跑码

楼主(2012-07-26):
接到客户说无缘无故就不启动的 V星785GTM-E45 MS-7549 1.4 主板
1:CPU供电1V 算正常  VTT1.2正常 复位 PG 1.8正常   CPU座无空焊
2:桥的1.8 1.2 1.0(有这个1V的电压吧)
3:内存供电1.8正常 3.3正常  6个时钟全0.85 算正常   内存测试卡 灯亮度正常
4:PCI 33M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
5:BIOS在论坛下载的 刷了来了 不行
6:确实在PCI34上没有查到帧信号
再不知道查什么了  连供电IC 6323都换过了  手头没IO  没换

网友:
有CPURST 有条件的话,就查CPU有没有发出ADS# ,有就干北桥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