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50 独显主板 不开机 加电不显 急求帮助

楼主(2012-07-26):
联想 U450 不走信号,加电不亮。  请求各位大侠帮助小弟出出招!
加电电流跑到0.68A 不动。加电 0.15-0.26-0.81-0.68A 不动。ATI的卡。   显卡换过,南桥换过,BIOS 也刷过。故障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电压全都正常!  坐等高手指教!!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顶起,求高手!

网友:
你这是CPU没工作呀,是不是祼板点的哦

网友:
是不是裸板点的哦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看看

网友:
  CPU 是板载的!  不是裸板点的哦。 我是新手,还请多点悟! 不上内存可以跑到0.8A

网友:
有没有朋友修过类似问题啊   在线等高手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样呀 折腾了老半天了,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