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们帮忙看下这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2-07-26):
师傅们好!显示器是19寸的,打的是NEC的牌子,但液晶是LG的,现在显示是这样: 屏驱动芯片及驱动板上IC已经换过(找到了一条一样的),驱动板也是换过,由于本人资源有限,未能重写程序,不知道这样的故障是否能够重写程序解决?麻烦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
没救了,如果是全屏花还有希望,这种分区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调一个5伏屏供电,看下屏画面是不是全黑。若不是,屏坏。修复机率低。

网友:
应该没救了

网友:
分屏的一般没救了

网友:
报废了,换吧

网友:
鉴定这屏误解完毕

网友:
屏都坏了 不用救了

网友:
此屏无救了

网友:
液晶屏屏线断了或接触不好,可用手轻轻掰一点看看!!

网友:
换下屏线,换了如果还是老样子。。。。。。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看来屏是没救了,全部屏电路上的零件我都换完,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