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6):
前几天接了个DV5 INTEL的主板。问题是不触发。 在论坛下了个图就开始修吧。 测试3V 5V 都有。  测试开关NBSWON1#有跳变 如图19脚   但是90脚的DNBSWON1#无跳变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DNBSWON1# 无跳变这个要么EC坏。要么EC的开机条件不满足。 于是开始一步一步来修吧。先测试BIOS的8脚。有3.3V电压。1脚 有波形 。说明EC已经选中了BIOS了。在测试BIOS的2脚和6脚。都有波形。 。。。。于是在测试触发NBSWON1#后的第一个工作信号。S5_ON  。这个信号是用来开启+3VS5和+5VS5的。 。 用示波器测试。在按下触发键后这个竟然没有一点反应。正常情况下这个应该在按下开关后是一个高电位的。 于是测试127脚LID-EC#  如图 3.3V高正常。在测试ACIN第86脚。3V 正常 。那个BL/C 这个信号我找不到就没有在找了。修道这儿。初步判断是EC坏了。于是找了一个KB3926  A1的替换上去。原先的是KB3926 CO  。  换上后待机电流直接到了0.10 并且指示灯一直闪。看来是代换不了 或则这个KB3926 A1是坏的。于是在网上定了5个回来。反正以后要用。今天收到后。兴冲冲的把EC换上去 。以为好了。可是一触发。涛声依旧。这下郁闷死了。 于是仔细想了想。看自己是不是漏了什么。感觉都正常了。就差BIOS没有刷了。 因为2脚和6脚有波形。所以一开始没有刷写。现在是在没办法了。于是抱住试一试的想法刷了一个BIOS 。 刷了后在测试2脚和6脚的波形。感觉和没刷之前差不多。。但是在我按下开关后 S5_ON 马上跳到高电位。并且也可以开机了。接屏显示正常。 到此终于修好了。原来是这么小个问题。 。晕

网友:
GOOD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呀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 维修确实方便很多
把BIOS公布下啊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说,看来BIOS有波形并不代表程序是好的

网友:
如果BIOS参与了开机,在换EC时,刷下BIOS试

网友:
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测到波形反而成误导了!!楼主有没有比对下刷bios前后波形的变化,别忘和大家分享下

点评一下啊

网友:
楼主发电那个波形出来看看就好了 没有实物图 不过弄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高手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虽然简单  过程详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有思路

网友:
楼主功底蛮扎实的,

网友:
偶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那只能说明待电压或者某些条件没有满足,所说就是会出S5_ON,而楼主实测待机条件其都满足了,这只是从表面来看!其实是EC在读取BIOS程序时,发现程序不对或者说错乱,而进而停止开机触,所以说楼主不但在BIOS那里测到了电压,而且也测到了波形的原因吧!修机器过程是很重要,但金钱也很重要,对于老板来说,能很快修好,这才是最主要的!而真的技术只能自己去体会了!

网友:
学的可以 多加练习

网友:
高手,对于EC上的很多上电信号我还不是很了解,楼主要是能赐教一二就好了

网友:
发现新机bios 容易坏,,我都刷好过几台了!!!!

网友:
思路很好,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看来BIOS有波形并不代表程序是好的 看来BIOS
还是容易坏哦!

网友:
修好就OK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刷BIOS解决的其实还是少数

网友:
怎么看BIOS的波形好坏,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修不触发,大概测量下,如果没明显的故障就先刷BIOS了

网友:
BIOS程序不对,也中开不了机的

网友:
换EC前 先刷bios

网友(2012-08-26):
楼主把好的BIOS公布一下,这是你应该做的还有。发贴子的时候附带上电路图什么的。最好的。。OK??

网友:
没换只前  LZ  S5 ON信号都没说明   我想可能是BS不正常 导致没S5 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