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87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7-27):
   手里的这台神舟HP870 已经在手里一个礼拜了,故障时这样的,原来是开机灰屏,本来怀疑是显卡问题,换了显卡后,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一段时间回来,说有时候还是原来的故障,有时候一玩游戏就死机,花屏,拿到手后经过长时间测试,确实发现有这个问题,以为是显卡没有换好,又换了一块,客户那回去后,用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说还是原来的故障,感觉不对,不会老是显卡吧,会不会是显卡周边电路的问题呢,经检测,发现果然是这样的,PQ30 显卡1.8V供电有问题, 有时候,发现会一点点往下掉,有时候掉到1.5V左右就会发现花屏或灰屏的现象,有时候是开机能听到声音但是见不到图像,量供电是7.几V 查控制信号的来源 按理说7.几V完全可以导通这个管子了啊。因为当时没有好的测量,不知道正常的时候是多少V,所以就用导线直接导通了,经过测试很长时间没有发现问题,就给客户了,没想到用了一个多月,客户又拿回来 了说偶尔开机的时候会黑屏,然后就留下来查,一直到现在!!!!今天又有个同行拿过来一台神舟HP840 ,问题也是开机进系统灰屏能听到声音,眼前一亮!遇到通病了?拆开一看,发现原来是人家修过的,显卡,显存都焊过,应该是上家走弯路了,果断量PQ30果然1.8V没有输出,查PQ35那,果然没有控制电压,仔细一看PR161有点点霉变,拆掉,换个1M的电阻,OK 修复,然后又回到我自己原先的那块板子了,经量好的板子上1.8V控制级的电压是11V左右,故障板子只有7.8V,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只输出7.8V呢,1M电阻换过,PC127去掉过,PQ35 去掉过,PQ30去掉过都不能解决,1.8V_OND 又没有到其他的地方,难道是板层内部短路拉低了?明天断开1.8V_OND 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先换下PQ30试试,可能是PQ30的G-S极之间不良

网友:
PQ30G-S可能有问题试一下。

网友:
摘掉pq30,测基极焊盘

网友:
都换掉。。。。看下11V正常不。。。。要不漏电。。。要不前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