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问题

楼主(2012-07-27):
安卓系统的7寸小本本程序坏了,没有办法进人,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了啊朋友们

网友:
能否进入安全模式 或者 进入 pe看一下 ,在不行 做系统

网友:
官网下固件    然后刷固件

网友:
只要刷一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
刷一下固件就行了,刷固件很简单的,我都刷过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