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G41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7-27):
一块七彩虹G41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试CPU供电,内存供电,南桥和北桥供电都正常,南桥和北桥 CPU也压过都不跑码,是不是要先从时钟电路着手

网友:
无复位就按照无复位来查啊,看时钟正常不?正常跑一下线路

网友:
这网卡 应是:RTL8111C

网友:
检查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就这几步

网友:
一块台机主板现在二手的也不贵,花多了时间修,也有点划不来。。

网友:
那当然啊,有了时钟才会产生复位,查吧

网友:
换cpu试过了吗?

网友:
先看下供电,再看下IO有没有跳变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挂了。G41吧GB南桥爱出这个毛病

网友:
时钟就不要测了,新手没必要

网友:
换个CPU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