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装系统,主机读不出光盘,光驱是正常的,装不了系统咋 ...
要装系统,主机读不出光盘,光驱是正常的,装不了系统咋办?

楼主(2012-07-27):
接修台主机硬盘坏了换硬盘,要装系统,主机读不出光盘,光驱是正常的,装不了系统咋办?
硬盘

网友:
U盘装系统啊= =

网友:
3个方法 用U盘装,或者是在拿个有备份文件的硬盘挂上去装,或者把硬盘拆下来 挂其他机器克好拿过去配置就行了
同意楼主:
5.0
南通小颜
同意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
同一天发了几个系统问题..真服了你...不知道是刷分..还是真不懂

网友:
用U启··或者是在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装,解压时再放到自己的机子上去解压

网友:
换块光盘试下,用“U启”。不过拉入硬盘再GO

网友:
这类问题拜托别在这里问了,这里是讨论笔记本维修的问题,不是装系统的问题。

网友:
LG 拿U盘装吧!!!!

网友:
用U盘装,简单又快。。哈哈。。。

网友:
现在都流行U盘装系统了,、你还在用光盘?
不过看帖子可能是在赚分的。

网友:
不会是在考大伙吧?

网友:
怎么都说是在赚分,真的吗?楼主居心不良。。。。。。。。。。。

网友:
现在不都是U盘装系统了吗

网友:
呵呵估计是刷分吧!!。不能光盘,你在BIOS设置启动顺序撒,如果设置了还是不行,启动u盘1启动试试!

网友:
我估计。你要么是CD-ROM读DVD的碟。要么DVD-ROM读CD的碟而DVD-ROM的CD头不好。无法读出。但是又能读出DVD碟。所以你认为光驱是好的。其实已经坏了一半了。要么碟本身就不好。

网友: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用U盘 或者是换一个光驱,或者是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GHOST一个系统,然后再放回原机上初始化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用U盘启动,不行的话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一下

网友:
既然你确定你光驱是好的,那你换张系统盘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