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高压条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2-07-27):
10P接口定义是3- 4+ 3-什么意思   我的 大家看看原本能用什么样的 代用 的 板子

网友:
根据led灯条定义,4条线是正极,一般连在一起,3-是三条负极线,每条独立分开的,led的驱动电压一般在30-200v,根据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的测试

我量过怎么是在28V的呢

网友:
现在这方面的资料还有点少呢?

网友A:
我的 是 2个 电源正极   2个 空   6个是 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是 2个 电源正极   2个 空   6个是 负

那就是2个nc,说明功率小点,用两条线就够

网友:
10P接口定义是 3- 4+ 3-
LED灯条的供电都是一样的,都是连在一起的, 多少条负极代表多少组串联电路
3- 4+ 3-  代表有6组串联电路
楼主这个,找个双10P的LED通用高压条就可以替换

网友:
根据led灯条定义,4条线是正极,一般连在一起,3-是三条负极线,每条独立分开的,led的驱动电压一般在30-200

网友:
看来这方面还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嗯。这块以后都只修这LED了

网友:
LCD没搞透,LED又登场。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