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x41T的元件

楼主(2012-07-27):
小弟的X41T突然开机不正常了,卸下键盘看看里面原来有个地方进了好像一块面包屑的东西,已经发霉,电路板都被腐蚀了,于是用一个粗针清理,竟然不小心将一个元件挑落下来:-| ,然后再也找不到了

可能是那个元件被腐蚀,所以不太牢固了,我这里有风枪和烙铁,也有料板,想拆一个相同的元件换上,但不知道规格和型号,所以请教高手给帮忙看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是个电容,跟旁边的一样大小

网友:
和上面的电容是一样的,拆一下换上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我没有图纸,是和上面紧挨着的电容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上面的电容标称的是2R2吗?我总是看不清。

网友:
上面的好像是个电阻吧,难道是电容?

网友:
这是在别的地方找的图片,是这个位置,好像是个电阻吧。

网友:
还想是电阻。。。。。你弄个大的全景照片。。。。。看下是不是X41的,,,,,

网友:
你把那个铁架拿下来看编号不就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了么

网友A:
D34  是个二极管

网友:
是X41T没错的,我是在国外网站上找的图片,全图太大,没法传。
和我的主板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4  是个二极管

我看了,是D34,是个二极管,图纸上写的是1ss400。

网友B:
你也是。。。。贴纸去掉。。。。。。照片。。。。切割下小了。。。。。发个帖都不会。。。

网友:
晕死、、、、太有才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贴纸去掉。。。。。。照片。。。。切割下小了。。。。。发个帖都不会。。。

哦,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张图,不是我机器的照片。

网友:
找到了,是1ss400,贴片二极管,请问这个元件哪里能搞到,一般的主板上有吗?

网友:
像个二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