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穿越火线不能全屏

楼主(2012-07-27):
Win7 玩游戏不能全屏(周围有黑条)的完美解决方法!步骤如下: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两种方法。法一   开始-在“搜索程序和文件”那里输入“regedit”回车;法二   按Win+R键,弹出经典的“运行”对话框,输入“regedit”回车。2、“注册表编辑器”窗口被分为左右两格。在左边大格中像“资源管理器”那样依次展开项如下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助记:计算机\本地机器\系统\当前的控制设定\控制\显卡驱动\配置)3、在“Configuration”下面可能有一个项,也可能有多个项,为一招中的,全部项都改一遍吧,每个项的修改方法相同。每个这样的项下面都有子项“00\00\”,展开到此,在右边大格中可以发现有一项叫“Scaling”(意思是“缩放比例”),双击它就可以修改它的值了,改成“3”确定即可!——至此设置结束!为防止系统自动改回,请注销或重启计算机!!!

网友:
兄弟你这个有灌水的嫌疑哦,这个方法会用电脑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嗯,这个确实可以,我以前用的是一个小工具,然后我用注册表监控工具直接监控到它修改了这个注册表。
以后我都是直接搜索 00  全字匹配,看到Scaling就改3

网友:
是哦。这样方便

网友:
没有改过,不清楚

网友:
网上一搜 一大把的方法

网友:
有些人不知道嘛!

网友:
呵呵  直接查找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首先看下你游戏分辨率的设置问题。

网友:
还是自己上下百度比较好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直接打个补丁就是。

网友:
早就可以自适应了 貌似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5-10):
其实不改挺好的  改完后满屏的人 你会看不过来的

网友:
百度一下呗。我也不知道。

网友:
win7电脑还玩穿越等于浪费电脑

网友:
有玩 穿越的没有  有空一起玩玩啊

网友:
lz灌水鉴定完毕!

网友(2013-11-10):
在桌面调一下分辨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