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BIOS文件中会不会有多出来的内容要刷写到EC里?

楼主(2012-07-27):
问一下大家,我用500P的编程器刷一个HP-G4的25Q32BV的BIOS,在官网下到的BIOS文件解出来是4.51M的。

我用读取的功能读25Q32BV出来却是4M的文件,上网查了一下25Q32BV也是一个4M的芯片,很明显后面这512K不是写到芯片里的

这后面512K难道是要写到EC里去的吗?

如果是的话,要怎么写进去?

网友:
先刷刷 看能刷进去不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进水估计EC里的程序掉了

网友:
i看看 赚钱下

315194250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你的BIOS程序下载错误,你先全部写进BIOS试一下,一般不用写到EC,再说我们是无法将BIOS程序一分为二的.

网友:
4.51应该是FD文件,不是ROM文件。

网友:
EC里的程序好像工厂才能写吧~

网友:
Bios程序文件应该刷不进EC

网友:
先别管BIOS文件大小,全部刷进去试试看.若不行,再考虑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
是的,是FD文件,HP的机器BIOS下载后就是FD文件,不是也一样是BIOS文件吗?也可以刷吧?
我就奇怪怎么文件是4.51M,而器件是4M的容量

网友:
你是系统下刷新的BIOS文件。。。。。。

网友A:
有的官方下的BIOS 程序 你下下来的用软件把他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的才能用

网友:
BIOS 是BIOS EC是EC  两码事

网友:
FD格式的还需要分离!

网友:
新款的机在官网下载的bios不能直接解压用编程器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官方下的BIOS 程序 你下下来的用软件把他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的才能用

哥们,求一个分离软件,有名字也行

网友:
下载的BIOS好像是要分离吧,不过最好是到论坛里下吧,

网友:
你应该你BIOS下载不对
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