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x的AM3板子不亮,有个管子巨烫,帮忙看看是什么管子(已解决)

楼主(2012-07-27):
一块新潮的AM3板子,点不亮,被人拿去电脑城换了图中一个管子,还是不亮(鄙视一下某人的水准,把pci和pci-e的槽全部化掉一部分了汗!),到我手上,发现这个管子巨烫。大家看看这管子是干嘛的,在线测没有短路,上pci和pci-e假负载测得复位、3。3v均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插槽的供电!!!

网友:
你测一下这个管子的三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不排除是声卡的供电……

你摸一下声卡烫否?

网友A:
如图,白底黑子打阻的值。蓝底红字为对地电压值。
真奇怪,打阻0的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点评):
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白底黑子打阻的值。蓝底红字为对地电压值。
真奇怪,打阻0的怎么会有电压呢。

你看看,是不是1084呀。拆网卡,如果是1084就是3.3VSB的供电管

网友:
对地阻值是0  还有电压好神奇,谁知道怎么回事,收藏等着相。。。。

网友B:
LZ这个是3VSB待机电压,把网卡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个是3VSB待机电压,把网卡折了吧。

你牛!
经查,发现RTL网卡芯片某引脚发黑,且芯片上有凸起!!明显烧了!

网友C:
不还是声卡吗?

网友:
图中是RTL8111e千兆网卡,拆了,管子正常热度,不烫了,哎一个网卡的问题,搞的pci插槽全被他烤坏了!。
拆了网卡后,供电管原来4.7v的脚上升到4.95v

网友D:
3vsb待机供电
电压正常
但值有短路。
先拆网卡。还短就基本南桥了。
也可以顺便打下USB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sb待机供电
电压正常
但值有短路。

多谢饼哥指导!

网友:
PCI插槽可以换的,换完又是一块好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sb待机供电
电压正常
但值有短路。

饼哥最近很勤快啊,走到哪个贴都能看到你,感觉好亲切啊

网友(点评):
偷空上来喵喵,

网友:
3vsb待机供电
电压正常
但值有短路。
先拆网卡。还短就基本南桥了。
也可以顺便打下USB值。
要想维修好,,请看我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38001

基本是桥的问题了~ USB  要想维修好请看我的贴!

复制要技巧。看。被扣分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管 好像是稳压用的吧,把5VSB转成3.3VSB

网友:
老师说的叫低压差稳压管

网友:
真希望 饼哥 又出一新作啊   期待中!!!

网友:
前一周遇到很多雷击网卡 的

网友:
搞维修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
修板一看二摸三打波呢,都没好好观察,真的有点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还是声卡吗?
是网卡吧!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向饼哥楼主学习,还是学好基础最重要。。有时间有钱了先学个远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