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维修IBMT61 有待机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2-07-27):
       今天接到一台T6 进水的本本,拆开检查 发现TB PM 背面都腐蚀了,用洗版液洗干净 烘干,然后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插电测试,待机0.02 大家知道T61的待机应该为0.05才正常,开机发现H823-PWRSW有跳变 117-PWRSW_H8没有跳变。 显然H8 还没有工作。先检查待机电压 3 5V 1.8V 1.5 1.05V 都正常,可是U6124VDD15V 居然为5V 肯定不对,拿波波测 C610 C238 没有波形,U61没有发出脉冲信号。 继续测U6159 37 42 45 61脚和 36VCPIN28供电正常,接下来看一下温控是否正常16-SHDN_IN3.2V 是经过R839过来的 ,46-SHDN_OUT3.2V 正常应该是3.3V 为啥会偏低呢,继续查这两个都是通过R1101的上拉给的,测R1101阻值正常,两端电压都为3.2V 奇怪,明明是VCC3SW 过来的 怎么会偏低,打到蜂鸣档 一测 R1101VCC3SW不通,断线了 。飞线之后OK.
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出来。 至少写出来就是好的。
R839主板上实际没有装的

网友:
请问楼主 3.2V和3.3V 有什么区别??   本人不才请赐教……

网友:
IBM  机器进水容易断线啊

网友(点评):
IBM的机器就是这么坑爹,少了点都不行

网友A:
3.3和3.2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这种吃票子的事情安逸。

网友:
就是 没有什么区别吧 疑问

网友:
易过吃生菜呀,但是也是一份经验

网友:
看不明白,如果断线了,你会测到有3.2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和3.2应该不影响吧

确实有影响,飞线就OK了。

网友:
进水断线的问题太多了,有图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待机 1.8V   1.5V  1.05V测试点  在哪?新手求详细一点的解释。。具体是那个电感。。对应哪个电压?

网友:
有水平,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故障会不会是你想像出来的哟,有点不像是实例.

网友:
3.3和3.2有区别?

网友:
3.2何3.3区别在哪啊   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问得楼主头都大了,楼主想哈再回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啊

关于3.3和3.2的区别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上拉电压了,上拉电阻的作用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