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帮忙解释下P_GATE如何产生

楼主(2012-07-27):
(图片)

网友:
你有图纸,在“查找”里打上"P-GATE"即可知道它是从哪来的,到哪去的。

网友:
我主要是不明白,上面这张图是什么原理。求指点

网友:
5VSB待机通过2个电阻:R1921 R1923分压得到1.67V电压,加到Q318三极管B极,使得三极管导通,由5VSB待机转换5VDUAL双路供电。Q317上B极为5V高电压,又因为Q317为PNP,低电位导通,Q317截止 产生P_GATE如外部有上拉电阻,该电压即是P_GATE电压!如没有上拉电阻电压,P_GATE则为低电平!

网友:
{:4_111NO I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Q317上B极为5V高电压,又因为Q317为PNP,低电位导通,Q317截止 产生P_GATE如外部有上拉电阻,该电压即是P_GATE电压!如没有上拉电阻电压,P_GATE则为低电平!为什么P_GATE如外部有上拉电阻,该电压即是P_GATE电压!如没有上拉电阻电压,P_GATE则为低电平。这是由三极管特性决定的吗?谢谢

网友:
Q317截止时你问的那个信号不受控制,为失控状态,你可以把它想像为一根铜线,它有没有电压要看它有没有接其它供电或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解答之人,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