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27):
看到论坛有很多这个型号主板坏,大概看了下都是掉电的多,言归正传,这个主板上电不跑码,无复位!关了机,拔掉12V,开一次机然后再插上12V,正常跑码!每次都是这样!不跑码时测桥上方的MOS管无电压,拔掉12V开一次机,再插上开机此MOS管D级就有1.2V电压了,真郁闷!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像是总线供电不正常,这个管的基极多接运放,跑下线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查查

网友:
这板子大多是桥的问题,但你说的那样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板子,不过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桥旁边的两个在芝麻管换了

网友:
台机修的少了哦。。

台机的出货量下降了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无总线供电,估计和桥有关系

网友A: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不跑吗时MOS管的哪个极无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不跑吗时MOS管的哪个极无电压啊

我说了啊!D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