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07-27):
笔记本用的是770的独立显卡,看起来有点老,19V、4.7A,风扇接口改到5V供电电感上!会自动掉电,有些时候能进系统,把风扇去掉,就OK!很明显的供电不足,求好办法!是显卡问题,还是???

网友:
自己先顶下了,不装显示屏的时候也不会掉电,装了显示屏不装风扇也不会掉电!!无语,到底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足引起的呢?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常转别改接回去试试

网友:
你把它改到USB供电上去,看看还掉电么。

网友:
先顶一下,你先测量原来的风扇的接口,是电流过流掉电还电压拉低掉电.你得先把它弄明白了才好修.

网友:
按照5楼的方法,接到USB供电试试。

网友:
接的就是USB过来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