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过高引的过热掉电求助

楼主(2012-07-27):
盈通A6 战神,故障现象开机没多长时间,掉电,CPU烫手。换个CPU还是掉电,发热, CPU是三相供电,其中两相电压值为0。9伏,一相为0。9————2。78伏不断跳变,电容(三个电解电容全换,坦电容没换),场管我都换啦,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都换啦还是这种情况,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
是AMD的主板,4200+CPU

网友:
座子虚了?vid不正常?

网友:
把第三相储能电感下了,两端打阻值看看,再比较前两相阻值;量量第三个从供电IC输出电压,压压座子。挨个试试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