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戴尔灯管一直闪

楼主(2012-07-27):
17寸戴尔不插屏线灯管没问题。插上屏线灯管一直闪。是供电不足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12V供电有问题

网友A:
一般闪的话,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负载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看看焊接点是不是有虚汗,屏线确认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电源12V电压的滤波电容,测量不出容量,直接代换。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确认是不是电源问题?然后查屏或者灯管,一步步查

网友:
换个数据版试试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下屏看看   确认一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换块驱动板测下屏吧。将故障定位。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换了电源板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啊

网友:
供电有问题,12V同5V都查下吧

网友C:
换个灯管看看先了,确认是高压板问题的话,再去查12是否输出稳定,或者说滤波电容失容,造成供电不稳定呢?/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查看下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看下12v,

测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灯管看看先了,确认是高压板问题的话,再去查12是否输出稳定,或者说滤波电容失容,造成供电不稳定呢? ...

外接灯管试过了。直接换了电源板OK了。就是不知道故障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闪的话,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负载有短路造成的

哈哈,好像经常看到你看到你 。 供电不足会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12V电压的滤波电容,测量不出容量,直接代换。

一看就是很有经验的。  为什么代换这。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很有经验的。 为什么代换这。
要具体的说清型号。应当是高压保护,可能是C5056对管有一组烧毁了!

网友:
确认12V电压稳定性再查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