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220V 的怪问题

楼主(2012-07-27):
我这台机显示有显示,但是接显示分配器正常,直接接在主机那效果很淡、整个画面很淡,请问是什么问题吗
屏和屏线都没问题,是板的问题 信号线也排除了
有遇到过的大侠请指教下。。。。。。
信号

网友:
有可能屏有问题哦。。

网友:
换条好线试试啊

网友:
换个大电容

网友:
不用想,线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线及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偏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