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触发

楼主(2012-07-27):
联想E40不触发,EC IT8502工作条件已满足,且更换过。BIOS刷过。BIOS  1脚CE#为低电平(应为高电平),EC 80脚也是低电平。

网友:
EC BIOS刷下试下

网友:
期待结果  也遇到这样的 没搞定

网友:
偷偷告诉你,主机不插一样东西不会加电

网友:
同样求助 系统供电正常 不触发、、bios刷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