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飞过)万用表笔上针。。我的方法。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7-27):
经常看到别人的表笔为了上个针粘了几斤的锡,就手痒恨不得帮他搞漂亮点。。下面就是我的处理方法。

选一根中等的针,太粗了插不进PS/2 太小了容易断。

把针固定好,我的就插在毛刷上。

在针上涂上助焊济。。

给针上锡。焊接面粘上就可以了

把表笔用刀或砂纸打光上锡

焊接。。。

完成。。很稳定

套上热缩管,防止测量时造成短路

网友(点评):
哈哈,还是没我的漂亮,图在第二页。缝衣针我也用过,太硬了且脆。放包里呀,或者放台上呀,不注意戳到自己会或者别人就危险了,太尖太硬。还是用回形针好,有韧性,受到外力会弯。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A:
好东西啊,果断收藏了呢,谢谢楼主

网友:
我用的是大头针,强度不是很好!

网友:
再你这个针能拿得下来吗?   我的是很方便的。可以随便取下来,再套上去, 我用的是台机电源插主板上的铁套做的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这样的 黑色的表笔就加个铁套,红色的直接焊上。

网友(点评):
焊好了就不能下了,套的那种就怕接触不良

网友:
不错的方法。。。。之前有看到有其他方法的,两种都不错。

网友:
我也要去弄几根针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助焊剂啊?缝衣针不好上锡啊.

网友(点评):
松香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助焊剂啊?缝衣针不好上锡啊.

我用的就是缝衣针,你可以先用锡丝把针与表缠起来呀,然后细心的把锡化掉就行

网友D:
感觉大头针好,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果断收藏了呢,谢谢楼主

客气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大头针好,灵敏,

大头针是铁的。容易弯,容易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缝衣针,你可以先用锡丝把针与表缠起来呀,然后细心的把锡化掉就行

我觉得主要是铬铁的温度要能把针和锡达到同一温度就可以了。松香也蛮好的。

网友E:
楼主,你的头像太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头像太那个了!

很帅吧。就知道

网友:
要多学习啊    回去用的到

网友:
如果你能先用细丝把他缠缠,再焊这样效果就很好了,我的就是这样弄的,根本就不会掉了,要不然很容易掉的

网友:
如果针断了要换就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有个方法,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可以用锉刀把针头磨尖,又美观,又好用

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