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I3 HM55南桥.显卡掉点曲折维修

楼主(2012-07-27):
前天同行拿来一个联想b460的机器,故障为待机0.006不触发,大概测了一下没有头绪,在论坛里看了一下,都说EC BIOS坏很多,然后刷ecbios 刷完之后,开机了,然后就高兴的接上屏幕,问题又出现了,电流到1.26不亮,又试着把南桥bios刷了一下,还是开机不亮,掉电,测了一下供电什么都正常,还要一个小问题,就是拧上显卡散热螺丝到0.68掉电,现在有点头大了,无意间观察板子HM55南桥一脚有点翘,没有招了,把南桥取下来一看。问题出现了,焊盘上面掉了几十个点,有十九焊点都不是空脚,心里有点凉了,觉得这板子要报废了,抱着试试的态度补线吧,拿到显微镜下面一个一个的补,然后绿油固化,大概补了两个小时.把南桥做上去之后加电奇迹般的亮了,但是只是有背光,屏幕不显示字,难道显卡也坏了,接着把显卡取下来,下面掉了两个点,补上去.上电,哇,心里那个高兴啊,装机测试,重启0.98不亮,刷回原来的南桥bios搞定,,到此维修结束。没有写过帖子,写的不好还请原谅啊!

网友:
十九个点都补亮了  ,厉害 !!

网友A:
0.3的焊盘不好补啊
楼主厉害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肯定的,不过这样修机人比较辛苦

网友:
LZ真是好样的,值的嘉奖

网友:
要收贵一点,300以上才对得起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的焊盘不好补啊
楼主厉害

我觉得还好,只有工具全点,都没问题

网友:
老纳冒昧问一句,施主竟能把(色与空)做的如此甚好,何不与我归入佛门

网友:
这个焊盘补点有点恼火,耐心和技术缺一不可

网友:
空点就不用补了吧 我遇到空点掉点的 连锡球都省了

网友:
不错!楼主是个有耐心而且细心的修家!赞一个!

网友:
19个 点?天文数字啊,太牛了,

网友:
猛人  掉了那么多点还能补好 厉害   3.4个我还是能不 那么 无奈  佩服佩服

网友:
  简直就是膜拜。。。。好焊工 好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