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X100E

楼主(2012-07-27):
顾客拿过来说是死机后面很烫··直接拿掉电池开机 屏幕不显。拔插内存无果,多开几次又能开机 一开机死在LOGO  一想事AMD北桥 直接干了  因为打胶的 直接取了重做 取下来掉了好多点  还好全部都是空点    重做后 上电 电流跑0.。09~0.12 来回的跳 原来不开机电流是0.80~~1A的来回跳!     就测板上电压  无意间用手摸到PU2的时候  电流能跑到0.80~1A上去了    上去的时候测试PL13 有2.O的电压 放手后事1.1的电压 搞了半天也米头绪 哎··· 请大侠们请教请教啦

网友:
我修过个进系统一会掉电的  是CPU虚汗了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后面发现原来是PR40 一边2.V一边1V 直接换一个  电流能跑了  但是北桥很烫手··后面电流乱跑 0.12跑到1.23又跳回来

网友:
如果你北桥没做坏的话  大多是CPU 脱焊或者损坏  可以换一个CPU 去

网友:
刷过BIOS试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