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eforce6100am2 V1.3不能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2-07-27):
        我是第29期的远程学员,课程结束了,修板的机会不多。今天碰到客户送了台主机过来,试机不能开机,报价同意维修。拆板下来,看到主板是映泰Geforce6100am2,版号为CRU51-M2。

      先看一下上电的5个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VCCSUS3_3,RSMRST# 。前面量了都没问题,在没图纸的情况下,先不量RSMRST#这个信号。看了一下IO是IT8712F-A,先量IO吧。量开关针脚有3.3V高电平,短接开关脚,在IO的75#PWRBTN量到电压跳变,说明开头针到IO没断线。再量IO的72#PWRON有跳变,说明IO给了触发信号给南桥。再来量71#PSIN为低电平(这是南桥收到PWRON信号后,发出持续高电平SLP_3#给IO)。很明显,南桥没能发出SLP_3#信号。说明南桥的待机条件没正常或者有其它问题存在(南桥坏?)。
      发呆了会,在论坛里找到了这板的图纸。找RSMRST#这个座号,搜索没找到,翻看一下笔记,在NV的板里,RSMRST=PWRGD_SB。再搜PWRGD_SB,果然有:

在板上找到Q35,这是一个npn的三极管,直接量它的C极,有3.3V的高电平。

既然PWRGD_SB都正常了,为什么南桥不能发出SLP_3#信号呢?这时想到NV的板,比intel的多了一个待机条件,那就是25M晶振要起振,刚好我的万用表能测量频率,一量25M已经正常起振。这里就不上图了。
            测量到这里,思路一下子就像枪里打出的子弹一下卡壳了........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看一下自己整理的笔记吧(谁让俺记性不好呢,听饼哥讲课的时候能明白,下来就忘了...)
最后在笔记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南桥收到PWRBTN#后,先发出SLP_S5#开启内存供电,。。。。经过电路转换回去MEM_VLD 3.3v ,如果是SLP-S5#直接返回,有无内存供电都不会影响上电,如果是内存供电返回给MEM_VLD,没有内存供电就不上电,nv 不上电,比INTEL 多测 25M 和MEM_VLD(查图纸)

嘿嘿,原来还有一个信号没留意到(此时深深的后悔听课不认真)。有图纸就好办,直接搜MEM_VLD:

在板上找到Q30,这是一个N沟的MOS管,直接量它的D极:

一量没电压,看来就是MEM_VLD这信号的问题才影响不能触发了。
再去量它的G极:

有5V的高电平,说明是它拉低了MEM_VLD这个信号,图中可以看出,它是由Q31控制的,Q31的G极是由+1.8V_SUS控制。

1.8V_SUS是内存供电,说明SLP_S5#开启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后开启 MEM_VLD 这个信号。
既然知道是内存供电没出来,那就好办,直接将战场转移到内存供电这块,希望这次不要再卡弹了..........
      一看内存供电的管理IC是:RT9214(这个IC在课堂上老师有讲过它的检测维修思路)

直接量RT9214的1#和5#都有5V,再量7#有1.5V的高电平,嘿嘿,就是它坏了。直接在料板上找到一个,风枪吹下换上,怕空焊再用烙铁加点锡。洗干净。

再次接上电源,直接就触发跑码了。关机后不再自动触发,说明此板已正常修复。

在此想感谢的是:迅维网站和我的老师(饼哥),谢谢,非常感谢!
发帖很累,希望各位兄弟狠狠的加点分给我,O(∩_∩)O~

网友:
/:)清风陈锋 + 1

网友:
不错,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
基地下次不允许扩招,这样下去我们生意就没了!

网友:
可以,我想以后有时间也远程陪训,看来不错

网友:
看来我要加把劲才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我上课的时候不记得还有这个触发条件。

上课的时候开飞机去了。

网友(点评):
开飞机,还是打飞机呀

网友(点评):
在课堂打飞机?

网友:
像我这样就靠点经验维修的半吊子看样子是改远程学习一下才好啊。

网友:
楼主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A:
不触发也可以是内存电路?????

网友B:
仔细地看完楼主的维修思路后,忽然和出结论:一块板子到手在无法明确判断故障的情况下  直接根据供电-时钟-复位  来查还是相当重要的  (也就是不管37二十一 先把各组的电压测量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地看完楼主的维修思路后,忽然和出结论:一块板子到手在无法明确判断故障的情况下  直接根据供电-时钟- ...

供电也有先后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也可以是内存电路?????

NV的板就是这样,如果是内存供电返回给MEM_VLD,没有内存供电就不上电。当然是前提你要按下PWRBTN#,南桥收到这信号后才发出SLP_S5#去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不错~~得到饼哥真传了,要继续努力~~~加分给以支持。。。。

网友C:
楼主的基本功真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基本功真是好

其实是饼哥讲课讲得好!假若老师都没跟你讲过这些,单靠自己的认知去修复这片主板,我觉得是太难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想到一个内存供电会引起不触发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