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M4N68T LE V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7-27):
华硕M4N68T LE V2主板不触发。触发电压正常。io不发热。3.3付电压正常。本人新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触发 还是不触发 3。 5v 正常不 开机键有 电压没

网友(2012-12-24):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2013-03-22):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呵呵·····

网友(2013-05-02):
看看IO和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遗大投艰田在中

网友:
我这板原来是没3VSB  把它修出来  跑码一切正常  到了第二天早上  悲剧来了 直接不触发

网友(2013-07-30):
修好了没?

网友:
这种主板很多都是桥的问题,换IO80%都没用。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
那就是io边上的822排阻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桥的问题呀,   8712    的71#没有跳变就是那个桥的问题,我都修了好多块了。

网友(2013-10-29):
我这里也有几块都是触发

网友:
我这有一个不触发动一下开机针加上的电容就触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解决的没有哇

网友(2013-12-20):
我也有片开机键有电压也是不触发。刚过了保修。。

网友A:
桥坏 我看了我有点位图

网友(2014-03-11):
能不能给个点图呀,下来参考呀,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 我看了我有点位图
能不能给个点图呀,下来参考呀,我的也是

网友(2014-05-30):
遇到同样的问题 试试吧 ,正在焊桥

网友:
IO 待机条件满足 就是不触发强家电可以 哪里的问题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