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c375第一次冷开机会进入系统后死机

楼主(2012-07-27):
苹果mc375第一次冷开机会进入系统后死机,键盘与鼠标都不能操作,只能按关机键强行关机。
第二次再开机就正常了。在osx系统下与相同款机器比较很烫,待机时间长了会死机,在win7下不会死机,
但显卡温度在78度左右,360硬件大师测显卡只有8、9帧,有得时侯会突然80左右,但大多数时候测试只有8、9帧,风扇、硅胶是正常。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这此谢谢了!

网友:
风扇转的快吗??拆开看看出风口有没有堵住??

网友(2012-10-04):
建议先换个硬盘做下系统看下,这个机器没有什么通病还是很稳定的。修过的机器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2013-05-16):
换个硬盘或给显卡加一个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