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就重启

楼主(2012-07-27):
电脑一关机就自动重启,CMOS电源设置也改过,电脑电源设置也改了,属性里自动自动重启也关了,该试的也试了,应该是硬件问题,硬件那里出了商量教一下

网友:
楼主有换过CMOS电池吗,还有哦,开关那里线没有没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下,没准会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装的什么系统,关机重启有什么提示没有,你装的xp?

网友:
电源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电源驱动吧!

网友:
重启开关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路故障!!!

网友:
我建议楼主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COMS没电了。不能保存设置!!

网友:
见过南桥故障的,半夜自动就开机了,吓人!!

网友:
是不是电源超过负荷

网友:
IO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这么弄就。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2-09-05):
现在手上就有个东芝C640是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在cmos里看看是不是局域网唤醒开启了

网友:
给点依据不要都来猜嘛

网友:
键盘拆了试试看。或者其他外设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2-12-05):
我也遇到过,,换了个CM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重做系统。不行换IO。还不行就刷BOIS。。。

网友:
恢复下 BLOS 设置或者是CMOS 设置i 看看 拔下电池 5分钟 试试 再 就是 看看 主板是否短路 活 电容 鼓包

网友:
我遇到过,看看上网正常吗,网卡是不是发烫

网友:
我最常用的方法是拆开了重新组装一遍就好了 哎。。。。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开机按钮那粗了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2013-05-26):
先换个内存条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原来碰到过一个关不上机的情况 后来返厂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3-07-24):
求解中啊,给个准确的说法吧

网友:
我遇到系统出问题和重启开关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