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初学焊接的准备

楼主(2012-07-27):
本人以前没有焊接方面的知识,这两天在论坛里看,也在网上搜

要用到电烙铁 风枪之类,关于这两种设备,哪种牌子的什么型号性价比最高。

目前我仅仅只想学习焊接技术(就是把那些电容,什么芯片给从主板上取下来,又上上去),

这两种工具就够了吗?还要其它的小配件不?如果要的话,哪种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焊锡丝,助焊剂。

网友:
再加一个镊子,齐了。
风枪焊台这些东西什么价位的都有,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用搜索搜搜

网友A:
一定需要焊台么?我只是初级的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需要焊台么?我只是初级的学一下。

恒温焊台好用点,防静电且24V的安全电压

网友(点评):
好,用什么牌子,哪个型号,多少钱呢

网友:
ok, 好,我就先买这几样

网友:
我也在弄,烙铁不怕,热风枪取件也不怕,就怕焊密脚的IC。瞅的眼都疼。

网友:
搞个酒精瓶泡点松香水,助焊剂也很重要

网友:
吸锡线,买点好的油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850b,感觉还过得去。基地自有品牌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
电烙铁什么样的好?

网友(点评):
我是在迅维网的深圳taobao店上买的,就是帮迅维代工的那一款。感觉一般。

网友:
恒温焊台、风枪

网友:
直接上淘宝搜索初学烧焊套装吧 ==   不到 100-200rmb

网友:
买个白光吧、都买白光的!!

网友:
电烙铁 热风枪 焊锡  防旱膏 镊子 洗板水  松香 有这些就可以了 常用的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