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WB9AK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7):
接手,插电,不显示,按键按不下去,还以为就按键坏了,拆开,换之,无效。

提一点,这个显示器边框拆了后才发现是卡扣上下推的,拆要往上推一下,就很容易拿下来了,一开始不知道,还费了点劲,还好,拆完基本无损。

换通用板点,第一次,没点亮,量下,原来自己的电源板和驱动板的飞线不通,这漆包线太坑爹了,难焊又容易断,有时候看起来焊好了,却不通。飞好,点之,正常。

拿原来电源板看下,是跳针接驱动板的,真讨厌,换板麻烦,而且看标识,是14V和5V的,擦,这可咋换电源板啊。

没办法,硬头皮先插电原来的电源板,5V测得为0,14V侧得为0.1-0.3V跳变,本人技术很差,真不知道怎么修电源板,300V有,再只好戳戳这里,戳戳那里,戳到个二极管,正反向阻值均为9欧,应该不对吧,拆下此管,测量是好的,再量板上焊盘,还是9欧,肯定是相连电路的问题,上论坛找找,有人说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看到了是LD7575PS,不管了,拆下再说,拆下,原二极管两端阻值变到700欧,鄙人技术差,料也少,因为很少修到硬件,我就找原来的通用板,竟然还就是LD7575PS,一样的,换上,再测,5V有了,但14V还是0.1-0.3V,难道这14V是不用的?跑下14V线路,发现,走了一段就断线了,再往前的开关管也没有,而5V是一路直通,到开关管的,一开始还以为是二修机器,看样子又不象是人工焊掉的痕迹,装上先试试吧。点屏,亮了,一切正常。

总结,纯粹是运气,技术不好要走弯路,还好这液晶电源板没几个器件,加上料件是有的,才顺利收钱,如果换电源板,大小不一样,又要飞线,又要改造原来的面板,难看不说,也容易掉虫子进去,短路,原来的壳子基本是密封的,就驱动板屏线那里露出一块。
还有就是,有的电源板纯粹是唬人,不一定标了14V就要用14V。。。

网友:
厉害 呀 不错 我先定义个

网友:
不错嘛,修了多长时间修好的呀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