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7-27):
有一块22的显示器,客户拿来时,不通电,电源提示灯不亮,后来拆开看了一下,再装上自己好了?心里没想明白。。叫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结果现象一样,再拆开看,量电压都正常,改了一个通用驱动板,可以亮机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左右,现象一样,又不通电了,这几天店子很忙,没有时间弄,今天拿来一试,自己又好了。。。现在搞不清楚那个问题了,难道是高压包虚汗?

网友:
是不是我说的太多了,看得累,怎么没有一个论友给点意见呢?

网友:
首先确定不是高压的问题因为在出问题时是电源灯不亮。我认为电源的问题面大。出问题时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对症下药。

网友:
你不是换了驱动板么  这个怎么说呢   没看到故障 不好分析  不亮的时候 电源灯是个什么状态呢  是常亮 还是闪  是绿色还是待机色  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如果我的话 我就一块一块的试  单独接  然后点屏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