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

楼主(2012-07-27):
内存边上的电感对地短路,O欧。请问这个电感是哪一部份电路里的。内存的3。3V供电是有的,边上一个RT9214和APM7313被我拆了,还是短路,请问如何修,上图

网友:
图发不上去啊

网友:
图啊,上了没啊

网友:
改很小了,可以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电源,烧机试试.

有可调电源烧板吗,没烧过啊,不敢烧啊,请问调多少V开始烧呢,是不是一端接电感,一端接地来烧啊。会不会烧坏个电源啊。我想知道这个这个电感是连着啊个东西的啊。其他板都是连着个场管的,可这个板子边上没场管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吗,不好意思,上面打错字了,就是修笔记本时的那个电源是吧

网友:
刚试了,电源红线接电感,黑色接地,电压调到1。1V电流在2A左右,摸了半天也没发现哪个热的。不敢再往上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边上不是3.3V,就是内存供电1.8V,再调高试试.

没烧了,我取下电感来量,靠内存一边的脚对地短路,量来量去不知这个脚连到哪里去,一狠心给拆了北桥,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