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2r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2-07-27):
东芝L600-12r  开机内屏一点反应没有.  外接正常!查图纸屏接口1.2脚 LCDVCC无3.3V    3 4 5脚有3.3V 22 23有19V  其它数据脚有1.6左右   搜LCDVCC 此信号是显卡发出LVDS_DIGON转换出来. LVDS_DIGON无电压.所以不出来  LCDVCC;本以为显卡问题,换过屏不行,换了片新显卡还是一样的.LCDVCC和LVDS_DIGON信号对地阻值350左右正常.暂时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屏电压开启电路问题。对着图纸一个一个查 肯定能修出来的。小问题。

断开Q53 看下。显卡哟没有送出该信号!

网友:
Q53断开2脚还是没有电压过来的

网友:
查显卡啊。。

网友A:
外接正常,显卡工作条件应该已经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显卡工作条件应该已经没问题了吧.

这不一定哦    内外接可是两条互不干扰的线路啊

网友:
如果信号都有了, 只是屏供电没有,直接飞线吧

网友B:
有波波的话可以打下四五脚   屏供电飞个3V电压,是不行的吧,反正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屏线问题居多,要细心。

网友A:
直接飞线是不行的

网友:
能否查查显卡的LVDS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波波的话可以打下四五脚   屏供电飞个3V电压,是不行的吧,反正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没成功过,你还教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是不行的

用镊子短接Q53的1、3 脚,看LCDVCC能不能出来。

这个方法不错的,可以先短接一下,看LCDVCC能不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短接Q53的1、3 脚,看LCDVCC能不能出来。

怀疑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成功过,你还教别人?

我是说直接飞屏3V电压  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成功过,你还教别人?

还有啊  这是讨论  搞清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