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家电不显示

楼主(2012-07-27):
IBMT61插电 电流0.10 加电电流 0.10-0.45-0.97 停了 不动了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PLTRST,CPURST都正常,插不插内存电流没变化,有遇到过一样问题的高手 给个思路
cpu

网友:
待机就微短了呀 压压桥看看供电洛

网友:
自动上电,要么可能理解为大电流,某元件或者芯片短路了!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