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解G表转P表为重点

楼主(2012-07-27):
      硬盘品牌西速250G,故障现象在复制和删除时候出现如下信息:无法读取源文件或磁盘,数据存在于D盘,客户的硬盘分区为30 110 110,用MHDD扫描,D盘存在大量无规律坏道,使用HDDREG检测,备用扇区为0,提示更换硬盘及备份数据。由于需要数据,不敢低格,只有采用效率源修复,这类盘的重点操作就是用G表转P表功能转入,然后使用DISKGEN坏道检测修复,等G表满了继续使用效率源转P表,在如此繁琐的转换了4次后,硬盘终于正常了,一共修复坏道289个,并且清空了G表,数据除少量照片画面不完整,大部分正常,数据完好率达到80%以上,由于数据量有60G,参照广州的1G=50左右,最终以2XXX含税完成。恢复数据的千万记住,不要使用效率源里的低格,自校准等会以0,1来填充的软件,并且需要恢复数据的硬盘只能接为从盘,对于更换电路板的,要记住把EPROM(一般为8脚)芯片更换过来。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点评):
要恢复数据,最好不要修坏道,对于楼主的方法,能完好恢复里面的数据,表示怀疑。

网友:
呵呵,这是哪一年的收费标准啊。

网友:
有点贵,客户都不做的

网友:
楼主赚了,顶一个。。。。。。。。

网友:
co

呵呵,说是赚了,潜规则的不好说,我拿到手的就是1000整,这个问题低于800那里也做不了,我不说方法很多人不知道,软件是搞不了的,所谓跳过坏道扫描的对于大量坏道的就够呛,做从盘开机进到系统电脑桌面就卡主,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大量坏道的盘在多次读取到问题硬盘会自动消失,就是不做任何操作连接电脑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了,不管做移动硬盘还是联机做从盘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想一个一个复制文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启电脑就够你玩了。反正谈谈经验说的不对的请补充。让数据恢复不求人,资源共享,需要西速固件的可以和我联系,有的绝不嫉妒提供给大家,要是不在线的话可以QQ或短信我,联系方法个人简介里有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呀,做了G转P以后,数据还完好恢复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现实了,数据就算恢复了,也是很多打不开。再发这类帖子就算广告水贴了,我要下手了!

网友:
G表示关乎数据的吧 。。。

网友:
G转P以后要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