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碰见华硕主板开机提示新的CPU安装按F1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经常碰见华硕主板开机提示新的CPU安装按F1的问题,如下图,请教大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说是我更换了CPU,肯定不是这种低级问题。请知道事实真相的朋友给个说明。

网友:
在bios里可以关了啊!

网友A:
我知道,关闭了提示不等于把问题说明白了。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华硕的主板会出现这种提示,而其它主板不会。

网友:
路过来学习的,只提建议,不一定对,感觉是BUG,好像刷了新BIOS就不会出了吧

网友:
感觉可能只有华硕厂家知道这给我问题

网友:
一看就知道LZ是个仔细人,仔细人就爱钻牛角尖,不妨回头想想有必要吗

网友:
有的机器一旦拆开,再装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怎样解决我还不清楚

网友:
就是恶心你呗  有的可以关   关不了的才烦人呢

网友:
新主板都有这样的提示的.很正常的.貌似只是提示检测到的新CPU吧!就第一次提示.以后貌似不会提示.我装机的时候.新的华硕主板都会提示的,换CPU会不胡提示.倒不清楚.正常情况而已.没在意

网友:
拆过机器吧。

网友:
在启动项配置里面好像有个WAIT FOR F1的本来是ENABLE  你把它改DISABLE

网友:
BIOS更新一下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趣,值得一究到底

网友:
硬件检测在BIOS关了就好了

网友:
放一下电,清清cmos

网友B:
这个问题。  IO边 上有一个小三极管,拆掉的话就一辈子不会再出这个事了。。。。

网友:
华硕的很多保护,很多都是没用的

网友:
最好是关掉,有的虽然有提示但是不影响正常的进系统就无所谓。真的原因要说清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C:
这个是CPU风扇接口有两个 你换个就好了 可能有一个应该是按机箱上风扇的

网友:
这个改了肯定不出提示了,一般也是这样解决的,最晕的是尽管不提示按F1了,但还是会出新CPU安装那一行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PU风扇接口有两个 你换个就好了 可能有一个应该是按机箱上风扇的

应该不是这,这样会出CPU FAN FAIL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IO边 上有一个小三极管,拆掉的话就一辈子不会再出这个事了。。。。

请问是什么管,有型号吗,知道它什么作用吗。

网友:
BIOS问题。刷个新的吧。

网友:
这只是小问题知道怎么解决就可以了     在这中小问题上不必太过深究的

网友:
这个是CPU插入检测信号,如果老是提示错误那就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古怪,好好的总是提示个嘛

网友:
我觉得好象是BIOS版本低了些,刷个新的看看。

网友:
在BIOS中重新读一下默认参数,华硕主板就有这个现象,我

网友:
最无语的是这样的提示:Keyboard not found,press F1 to continue.
想想都可笑:没检测到键盘,请按F1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管,有型号吗,知道它什么作用吗。

我上次换了IO旁的小三极管,同型号的就好了,型号忘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
这是CMOS掉电引起的,检查纽扣电池对CMOS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关闭了提示不等于把问题说明白了。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华硕的主板会出现这种提示,而其它主板不会 ...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请尝试刷新bios

网友:
支持刷BIOS的说法,以前有遇到过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影响啊,在开机就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