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装显卡驱动白屏

楼主(2012-07-27):
         一台KK40AB 加焊北桥可以开机 ,现在的故障是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只要装显卡驱动跑完windows就白屏。 关机时要死机 PE偶尔死机 。现在我把显卡加焊过 BIOS刷过  BIOS设置双显卡 切换过 CPU 内存条换过 。

网友:
换一个卡试试吗,有可能是卡坏了造成这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到官方下个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换个新桥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A卡还是N卡   A卡就换!  N卡就植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先确保不是驱动的事,不然走弯路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个要不先把BIOS升级一下,要不你就用XP的XP2安装版本的系统,基本一次完成,另外你的CPU和显卡散热一定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