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0S 电源口灯闪烁 不能开机 顺带求一芯片级维修群 ! 谢谢

楼主(2012-07-27):
   如题:
   版号6050A2465101-MB-A02
   主板来时候就只是轻微进水,来时候的人家说本来可以开机的 就是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  上家拆了下就彻底不加电,然后电源灯一直闪烁
   先处理干净了进水处,一点也不严重 就EC边上沾了点水,处理完进水后故障依旧     保护隔离已经过了  能正常出待机3  5V  南桥晶振起振 开关脚3V  并且可以到EC 有高低高变化    EC是 SMSC kbc1126-nu     按照维修经验  用SMSC的EC芯片     BIOS 待机时候不能起振  但是5 6 脚各有3V电压  不知道是否正常      找了各论坛也没有找到图纸与BIOS          所以也没有随便动     有人修到过类似的故障吗?
   怀疑电源检测电路不对  但是没有量出电路     电源检测口cn1001  有三个脚   HP口中间芯是个不稳定的电压   一直3V上下跳动  直通EC芯片  另外两脚  一个脚是2.7v的电压   正中间脚位是不足0.1V   怀疑这个脚位不对  但是没量出通哪   拔掉EC芯片之后测量中间脚位电压可以到3V的样子   灯不再闪烁   待机条件依旧          想换EC  但是一般SMSC的都带程序  所以上论坛求求经验取取经  !   谢谢       另外求一个芯片级维修群  主要想学下电路分析    谢谢 !  希望有朋友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EC没有程序。

网友:
记得这个ec不带程序 还有这个适配器中间的那个针 是通向EC的 有个上拉电阻 是3.3v 测试用的话短接下电阻也可以。不过进水在ec边还是换个全新的比较保险

网友:
嗯  那我先定个芯片换上去试试  不然就要换板子了

网友:
  有专门探讨电路原理的群没   加个   以后修好了也学着分析分析下

网友:
   nnd  换了电源管理之后灯倒是不闪了  可还是不加电          我晕了

网友:
该故障已修复   感谢大家给的意见    修复过程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