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主板故障

楼主(2012-07-27):
点不亮,有复位,开机后发现CPU不烫,测下CPU是好的,测几个CPU供电管D极12V,G,S极都是0V,是管子都坏了?请问各位大侠接下去我该怎么修呀?本人新手

网友:
G极都没有控制电压,当然没有导通管子,那就是没有VCORE,那CPU没有工作,CPU就没有发热,得要查一下别的供电正常了没有,内存,桥,总线供电等,如果都正常,再修CPU供电这块了

网友:
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复位?先查内存供电,最后查CPU供电.

网友:
楼上小心扣分哦! 没VCORE,找PWM芯片,查他的工作条件,VCC VID EN等。。。

网友:
内存和桥都有供电,是不是得换管子了?

网友:
总线供电也查下,外围的电没问题了,再细查cpu的供电问题~~

网友:
你查查芯片住供电开启信号正常不   都正常的话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满足往上查